AD13.1无法导入DDB

楼主(2013-05-28):
AD13.1无法导入DDB,求指教

网友A:
同问,打开时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B:
更新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插件

我把所有插件都装上了,怎么还不行啊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A:
同问,打开时出现这个对话框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
要用导入向导命令来导入DDB,不能直接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ile---Import wizard

我打开向导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打开向导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显示

你这个插件装好了吗?装好后是下图的样子。

网友C:
这些插件没有,是在哪里安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插件装好了吗?装好后是下图的样子。

这些插件好像都没有呀,这些是在哪里可以安装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插件没有,是在哪里安装的啊

把红框 中的两个地址指向你的安装源文件路径

然后进入下面去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红框 中的两个地址指向你的安装源文件路径

按您说的要求改好了,可是为什么还是安装不上这些插件呀

网友C:
按要求把插件都安装好了,可是导入99se文件还是无法显示。AD13真是没有以前版本好用,越是升级越是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要求把插件都安装好了,可是导入99se文件还是无法显示。AD13真是没有以前版本好用,越是升级越是复杂

我的是AD10,插件装好后就能导入DDB文件,一切正常。AD13没用过,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可以再请教用AD13的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AD10,插件装好后就能导入DDB文件,一切正常。AD13没用过,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可以再请教用 ...

我现在也不知道啥问题,不过多谢你的帮忙,我那些插件都安装好了,以后自己在慢慢摸索吧。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不知道啥问题,不过多谢你的帮忙,我那些插件都安装好了,以后自己在慢慢摸索吧。谢谢了

如果你的插件都安装好了 在去file下的import wizard应该有这个界面的...我也是AD1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插件都安装好了 在去file下的import wizard应该有这个界面的...我也是AD13..

现在这些插件已经安装好了,就是导入完成后没有任何的显示,空白稳当

网友:
    需要导出成*.DsnWrk文件。这样才会导出内部的库文件。
很久以前操作过,刚开始也是,导出都是空白的。操作都有点忘了,反正导出成DsnWrk文件里边就有库文件了。不过是使用AD10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