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鼠標中間那個鍵不能縮小放大

楼主(2013-05-28):
pads Logic鼠標中間那個鍵不能縮小放大,请教下高手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个版本

网友:
复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

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

请问怎么复位啊??

网友B:
点View--Toolbars-Customize中的Reset All

网友:
我也试过有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以为是鼠标坏了,后来好象是有软件冲突。把其它无关的软件退出就好了。
原本以为是有道词典的,但刚才试了一下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我忘了哪天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View--Toolbars-Customize中的Reset All

太感谢了,这招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