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后怎么会出现这些线呀

楼主(2013-05-28):
铺铜后怎么会出现这些线呀,图是隐藏铜了就看见线圈的线了

网友:
额,你把飞线隐藏掉就行了。就是因为你的铜关掉了,所以才会出现。

网友:
如果你不想有,就多用一根线连上。当然,铜还是保持原样。

楼主:
铜没隐藏也能看见呀,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让它不产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没隐藏也能看见呀,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让它不产生呢?

那是鼠线。不会产生连通性问题的。
因为你做的是铺铜处理,而不是连线,有点时候鼠线是不消失的。如果你不想看到,就连一根线,就没了啊。线藏在铜皮下面也无所谓嘛。

网友:
这板看着真漂亮

网友:
自动铺铜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手工铺铜就会有,如果有洁癖,可以连接一根线到手工铜皮的边缘,鼠线就会消失

网友:
这板也叫漂亮啊!看来你是没见过漂亮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