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快速的替换原始设计中的元件为标准库中的对应元件

楼主(2013-05-28):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拿到的原始参考设计里面的元件统一改为公司的标准封装库中对应的元件呢?
因为原始参考设计的元件是没有Part Number属性的,公司标准库里面的元件是有这个属性的,想快速
的把所有元件按照元件值的属性替换成标准库的,总不能手工一个一个替换吧?不知各位遇到这样的问题
时是如何保质保量的解决的?先谢过了!

网友:
CIS可以批量替代。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刚按照上述操作一遍,发现报错了,如下:
WARNING #18010 Part R314 on the schematic page -  has no part number property.
Status Update Done.
在原始文件中,所有元件的Part Number都是Undefined 状态,Part Status也是Undefined状态,
这个操作过程没有选择封装库的选项吗?要不系统怎么知道我要替换哪个库里面的呢?
谢谢!

网友:
如果沒有Part Number 就要選擇 LINK DATABASE PART 去替換元件。
這也是可以批量選取相同的元件值,然後一次性的去更新。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热心帮忙,现在已经可以批量更新了,我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帮忙指正,多谢!
首先原始设计的元件按照value属性排序,然后根据value的属性手工选择同样属性的元件,右键链接数据库,然后在数据库中选择同类属性的元件,在查找到的元件中找到正确的之后,双击该元件,这是弹出对话框提示,确认后即可批量替换为标准库中的属性了。
批量更改后,我发现原来的元件位号都变了,还有很多是?的元件位号,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不改变原有的元件位号?谢谢!

网友:
我這邊元件位號沒有改變,不知道你是幾版的ORCAD? 有補釘嗎?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奇怪,不是每次都出现,刚刚我又试了几次,位号也是没变化。在刚开始的两次有出现部分?的位号。现在又很难复现这个问题了。
我的Orcad是16.3版本的,版本信息如图示:
没有安装过补丁,是破解版的,从哪里安装呀?
谢谢!

楼主:
发现了一个可以改变位号的因素就是标准封装库中的 元件索引号与 原始位号不符合的时候,比如标准库中磁珠元件的位号默认为 B?  而原始文件的位号是FB? 这种情况下替换产生的元件位号变化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你試試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520-1-3.html 安裝後記得要重新破解

楼主:
版主,还要麻烦您一下!我下载安装了最新16.3.057的补丁安装后,重新运行了下破解步骤。重启后再打开cadence软件出现了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m_pfnNotifyCallBack@DboState@@2P6......于动态链接库orDb_Dll.dll上。
查看了一下系统环境变量的设置,path路径是没问题的,CDSroot和lic变量都有。

BTW,我只下载了补丁安装,破解的工具还是以前的。

网友:
我沒遇過這樣的事。

試試看
(1)在工作管理員中確認一下是否有這兩個進程,有就結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 和cdsMsgServer.exe,沒有就算了。(通常電腦開機之後沒有執行過ORCAD,就不會有)
(2)WINDOWS 菜單裡裡找到 cadence 資料夾,運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彈出的對話方塊中點 browes...指向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開它(open),再點下一步 (next),將主機名稱改成你的電腦名稱(系統裡的主機名稱),即找到this_host字樣並將它改成 你的主機名稱後點下一步按介面提示直到完成。
(3)WINDOWS 菜單裡裡找到 cadence 資料夾,運行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不用填什麼,點下一步(next),最後點finish。
(4)WINDOWS 菜單裡裡找到 cadence 資料夾,運行 Lm Tools,點 Config Services項,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項中,點 Browes 指向 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開它 (open)再點 Save Service。到此,破解完成。

以上如果無效,只能移除 ORCAD 之後重新安裝 ORCAD。

ORCAD 16.3、16.5、16.6 安裝大同小異,可以互相參考。

移除安裝 ORCAD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290-1-1.html 裡面 13 樓 (其他人的發言也是可以參考的)
重新安裝 ORCAD 和 安裝補丁,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878-1-1.html
日後安裝補丁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6-1-1.html

楼主:
参考了版主推荐的几个帖子,怀疑我安装的软件破解方式和其他人不同,我觉得不像是大家常说的pubkey方式。我这里的破解方法是license文件固定一个不变,运行一个叫MakeBatch的程序以产生名为Batch的dos程序,然后点击运行这个Batch程序,之后在环境变量中添加license路径即可完成。
我在程序开始菜单里面也没找到版主说的几个工具,上述帖子里有详细的图片参考,我这里只有一个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ty选项,没有 server相关选项,也没有Lm tools选项等。
不知道这种破解方式有什么差异,能直接换一种pubkey的方式自动生成license文件来完成吗?
很抱歉遇到这么多问题,麻烦版主了!

网友:
印象中 ORCAD 16.3 破解方式有 3 種,只是 pubkey 方式在 ORCAD 16.5、16.6 被延續下來,其他的都消失了。我只有裝過 pubkey 和 shooters 方式,所以對其他方式不清楚。我只能建議你照著 pubkey 方式安裝會比腳穩當。

楼主:
多谢版主,问题刚刚已经解决,是重新卸载后安装16.3原始版本,紧接着安装补丁程序,然后再破解。这样的顺序就可以正常启动,完成后看到版本信息变成16.3-S055,日期变为 2011.10.3的了,原来是2009年的程序。
后续如果升级cadence软件,一定参考选用pubkey的方式,非常感谢版主热心解答!

网友:
有人說 ORCAD16.3 有 4 種破解方式。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

楼主:
这几种破解方式无一例外都需要安装 license manager,我用的这种是不安装license manager的,第一步就是安装cadence软件,然后单独运行一个破解包的程序,所以在我的开始程序菜单下看不到license server和lm tools工具。如果我选择安装license manager之后,这些工具就有了,但我试过网上的几种破解,没有成功,估计还要和相应的安装文件匹配吧?

楼主:
版主您好!研究了一下CIS的part manager功能,有一些疑惑的地方,请多指点,谢谢!
1,对于原始设计中value值为NC的元件,在批量改为标准封装库时怎么处理最好?如果采用链接数据库更新的话,直接把value就更新成正常值了,NC属性会丢掉,因为标准库里是没有NC标注的,当然也可以不更新NC标记的元件来规避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到后面PCB layout的时候又不能统一PCB封装。所以只能更新成标准库的封装,且NC属性还不能丢,一个一个手工修改工作量大也容易出错。
2,更新后的元件信息 part status显示黄色或者红色,这个应该是标准库里面有参数不符合规范吧?链接是没问题的,属性都更新过来了。点击红色标记的元件右键选择view database part时能看到元件标准库信息窗口中的value值为红色(我司格式为RC0402/104/5%),可能有非法字符或者太长的缘故?鼠标放在上面能看到“cannot find approved part number ??? linked to schematic part R304”这个是表示哪里的链接问题?另外如何才能显示绿色?需要元件具备所有参数?
3,在dsn工程文件的根目录下选择tools菜单打开part manager窗口和在design cache库根目录右键打开是一样的界面。网上有一些参考资料说到要更新一下design cache,也有说要勾选上 Options/update part status/verify parts against olb libraries,不知这些对元件的part status显示颜色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请推荐一下参考,多谢!网上搜了一些,但大都一带而过。

楼主:
最近一直在纠结不需要焊接的NC元器件该如何处理?请教版主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推荐一下?谢谢!
利用CIS的数据管理功能,建立共用标准库,所有的物料都是从库中调出使用的,个人不允许私自修改元件的任何属性。以前的做法就很简单,直接在value里面加个NC属性。现在用通用库之后如果手工加NC属性,会不会有和库中元件属性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更新一次库操作会把手工添加的NC属性覆盖掉?
难道要重新建立一套专门带有NC属性的物料库?
多谢!

网友:
你看過的,你可能忘記了,或是不知道他是做甚麼用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618-1-1.html

楼主:
恩,多谢版主,这个我确实看过,还有看过一个变量出bom的视频资料,也是很好的。关于变量出bom的模式,摸索了几天,有几个疑问总结一下:
1,为何放在common文件夹内的元件 右键菜单中 没有 Link database part?在groups目录下的其它菜单里面的元件右键是可以选择 Link database part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想可以把common里面的所有元件都移除放在其它文件夹里来解决。当然如果groups菜单下只有一个默认的common文件夹的话,右键菜单式有Link database part项的。
2,在demo设计资料上整体更新成我司标准库中的元件时,在part manager中操作,对于NC属性的元件,如果替换成标准库元件,那么NC属性就会丢失,反过来再一个一个添加NC属性很容易出错,遗漏等,而且手工添加NC属性本身就是不被推荐的做法。我们希望不对标准元件做任何改动,只调出使用。
3,针对2的问题,我有试过把NC元件全部先移动到变量bom的一个not mounted文件夹内,再替换成标准库元件,可是这样操作的时候,在替换过程中,元件一直显示红色,提示原理图中的元件属性和库中的不一致,无法替换,参见贴图。这种替换在没有变量文件夹时是没问题的。

另外,我司新上的PDM系统本身可以支持 出bom,所以我们尽量选择利用系统来出bom,变量bom是利用Orcad软件,每个工程师的操作都会不一样,太多人为的操作了,从而更容易出错。变量bom还有一个问题就是NC的物料无法反标注到原理图中,在NC物料是灰色状态时,不可编辑。

楼主:
当然,利用part manager批量替换元件只适用于项目初期,一旦替换完成,后续的衍生项目都会基于替换后的设计文件进行,所以后续设计变更时都是手工一个一个的从库中调用元件即可,几乎用不到批量更新的操作;采用批量更新就是为了加快替换进度,同时保证出错率最低。 我们是从个人单机库 到 公司统一库,再到PDM系统管理标准库的模式逐渐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也是认识到个人的操作带有太多随意的痕迹,无法追踪,出错也是防不胜防。没办法才尽量规避人为的操作,利用系统相对 严谨和傻瓜 的特点来规范化的。Orcad批量修改元件的任何属性都是很方便的(至少我认为比我司之前用的PADS Logic要灵活的多),这个是优点,也是缺点。看怎么用了。

网友(2019-10-09):
引用 楼主:
恩,多谢版主,这个我确实看过,还有看过一个变量出bom的视频资料,也是很好的。关于变量出bom的模式,摸索 ...

还有这个视频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