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贯孔到Bottom层去?(4层板)

楼主(2013-05-28):
    (pads 9.0)

    超级新手:请问大家

    4层板,位置如下
    Top
    GND
VCC
    Bottom

我要从Top层弄贯孔到Bottom层去,
请问要如何作?

    是否要先把Bottom层的位置换到第2层呢?
等绕线完成後,再把它换回到第4层去?

网友:
    你还真是新手呢。。
我帮你,加我QQ吧1461231894

楼主:
    qq下载中,电脑有问题,可能要到明天了,先谢过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设新的via也是不能直接贯孔到最底层,
    还是一样只能打到第2层@"@

    新增中间的二层

不过,位置应该不对,但也找不到改变位置的方法

网友:
    规则没设置好!规则route里面的layer pair

楼主:
    To 西柯一梦
    感谢,
    我照您说的在  ctrl + enter 的 Routing 中设定,
    在绕线时,线是可以到 bottom层去了,

    不过我想再请教的是,是不是把基本的线拉完,
    最後要把 电源和地 过孔到它们各自的所属层面时,
    是要再一次的 到 Routing 去设定 Layer pair的 Second
    为 GND丶 VCC ?
    这样会不会把层丶线丶贯孔弄乱吗?(因为一直变换层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