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板旋转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旋转后,很多原本连接的走线,都飞出了RATS

楼主(2013-05-28):
问题如标题,
1:这种问题怎么避免?
2:如果产生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记得allegro有个自动连接短线的功能)

网友:
首先 顶下帖子
借楼主的帖子 顺便问个问题:
我的小模块已经画好了,以前我记得整体旋转时,是以整体旋转的,不用调整。
现在不知道什么设置改掉了,现在旋转 是每个器件都随着旋转。布局就废掉了
还是我记错了  - -#

楼主:
move命令执行后在options里面point选择user pick解决整体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move命令执行后在options里面point选择user pick解决整体移动

  谢谢,看来这个操作还得好好熟悉熟悉额。

楼主:
顶起来!看看有高手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
option-user pick 整体旋转

网友:
    谢谢,看来这个操作还得好好熟悉熟悉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