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光绘生产丝印问题

楼主(2013-05-28):
发现封装中的silkscreen层用shape做的,在生产丝印时发现无法生成。芯片封装中圆形点用shape add circle 选择silkscreen top,这样做的封装,在生成丝印时,发现凡是用此方法加的silkscreen都无法生成丝印文件,也就是说单单只显示autosilk top时,没有这些!是和原因?

网友A:
artwork设置silkscreen是不是没加这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work设置silkscreen是不是没加这层?

按理说用line添加的silkscreen top,和用shape添加的silkscreen top都是在同一层,既然前者能够生产丝印,后者也应该可以!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层肯定可以的,你确定是同一层?shape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层肯定可以的,你确定是同一层?shape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确定同一层,shape是实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同一层,shape是实心的!

在增加shape 到silkscreen时subclass选择silkscreen top ,fill type选择的是static solid吗?还是选择unfilled?shape grid 选择current gird 还是none?

网友:
是board geometry还是package geometry 或者是其他的?你gerber的丝印层确定shape是有的?

网友:
发上来一看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没在artwork里面增加丝印层吧。

网友A:
你还是截个图吧

反对!: 5.0
反对!: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截个图吧

我做的封装,其中线条用的是add->line,而圆形和三角形用的是shape add circle,都是添加的silkscreen top,

下图是我生成丝印的设置,红色圈内为只显示package geometry 下的silkscreen top,显示有这两块,

silkscreen 生成丝印后,只显示 manufacturer 下的autosilk top时,发现用shape add circle添加的 原本应该产生丝印的,没有产生!

网友B:
感觉自动生成丝印这功能没什么用  在artwork里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自动生成丝印这功能没什么用  在artwork里设置就好了

通过本次,体会到了,silkscreen感觉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