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静电死机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28):
如题,USB数据线DM和DP断开做静电测试依然死机,断开FB23仍然死机......USB_ID直接连到主控,VBUS通过一个1K电阻连到主控;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把1K断开 继续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K断开 继续试试吧

今天已经下班了,明天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下班了,明天试下

一打静电就死机么? 多少V的静电?

网友B:
电源接地了没有?

网友C:
还是把PCB局部发过来吧!!很可能是GND的问题,我们很多产品的GND不顺畅就这样,泄放不了

网友D:
聽樓主的敘述好像是沒插 USB 纜線打靜電(ESD),若只是為了過法規,測試規定是要接纜線一起測。

再則靜電釋放時會有火花,可以藉此判斷靜電(ESD)是從哪裏竄入的。

另一點是 VBUS 串 1K 是什麼尺寸?根據以前的經驗還有 Vishay 的技術文章,0805 以下的電阻對靜電(ESD)是沒有什麼阻擋能力。以前的一個案子是用到 1206。

网友(点评):
要關掉局部電燈,使環境變暗才容易觀察放電的火花。 要不然加大電壓到 32KV 也是很容易觀察火花竄入點。 ^_^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把PCB局部发过来吧!!很可能是GND的问题,我们很多产品的GND不顺畅就这样,泄放不了

我们有地平面的...静电管后面都有2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地了没有?

电源接地?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他說的可能是要利用大地(Earth Ground)做保護!

网友:
两点: 1.接地不良,USB接口周边没有良好的大面积覆铜。
          2.D8,D9,D13,D14没贴或泄放回路不畅。
一般两者满足一样即可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樓主的敘述好像是沒插 USB 纜線打靜電(ESD),若只是為了過法規,測試規定是要接纜線一起測。

再則靜 ...

关于ESD测试内容,斑竹有什么资料木有啊? 今天去掉1K(0402)电阻试试,如果不死机就换下1206的试试

网友(点评):
狗大人對你真好,畢生所學盡傳於汝。 ^_^

网友(点评):
不用謝!只是過期 25 年的狗糧。>_<|||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ESD测试内容,斑竹有什么资料木有啊? 今天去掉1K(0402)电阻试试,如果不死机就换下1206的试试

再上傳一次!

网友D:
題外話︰
你的 C215 22uF 太大了,USB 規範對 VBUS 電容的規定是 1uF ~ 10uF,最佳值是 4.7uF 或 6.8uF,因為 10uF +/- 20% 有點危險。如果 USB 需要做認證的話,22uF 可能造成 Inrush Current Fai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題外話︰
你的 C215 22uF 太大了,USB 規範對 VBUS 電容的規定是 1uF ~ 10uF,最佳值是 4.7uF 或 6.8uF,因 ...

USB CONNECTOR PIN4 雖然標示 GND 可是還是有拉到 USB_ID,那表示也是可以當 HOST。那電容器要怎麼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SB CONNECTOR PIN4 雖然標示 GND 可是還是有拉到 USB_ID,那表示也是可以當 HOST。那電容器要怎麼算?

嗯~OTG 倒是沒注意到!

還是太大啦!

网友F:
版主说的USB认证测试的"Inrush Current Fail"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OTG 倒是沒注意到!

還是太大啦!

这个电容大小还真没注意到,我查了几家公司的demo都是用的10uF的电容 ;还是斑竹的24K狗眼亮啊

网友(点评):
不做認證就還好啦!^_^

网友(点评):
你那 ESD 找到從哪兒打進去了沒?^_^

楼主:
静电是从VBUS打进去的,去掉1K电阻就不死机了.......但是有点花屏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静电是从VBUS打进去的,去掉1K电阻就不死机了.......但是有点花屏

有结果没有,怎么结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说的USB认证测试的"Inrush Current Fail"是个什么概念?

USB-IF 測試中有一項湧浪電流(Inrush Current)的規格,規定 USB 裝置插入時不能在 VBUS 上造成 50uC 以上的湧浪電荷(很奇怪的規格,它是算電荷量 - "微庫倫" Micro Column,而不是計算電流。)。

測試時是對湧浪電流(Inrush Current)超過 100mA 以上的部份做積分,計算其累積電荷量。

USB 規範上說這個規格的最高界限,相當於裝置(Device)在 VBUS 上有一個 44Ohm + 10uF 的負載。這是裝置(Device)端在設計時,VBUS 上不要放超過 10uF 以上電容原因的由來。詳細內容您可以參考 USB 2.0 的規範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结果没有,怎么结案的???

在1K电阻那里加了个静电管,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1K电阻那里加了个静电管,OK了

所以你圖上那顆 D14 TVS Diode UM5055 沒作用就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圖上那顆 D14 TVS Diode UM5055 沒作用就對了???

期待结果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1K电阻那里加了个静电管,OK了

静电管!是压敏管么,还是...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圖上那顆 D14 TVS Diode UM5055 沒作用就對了???

是不管用,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离主控的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电管!是压敏管么,还是...请教下!!!

TVS管

网友:
你这可能都和USB没什么关系的,建议重点看下接口的GND连接怎么样!另外就是接口附近是否有比较关键的走线。

网友:
USB CONNECTER  是必须做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的。
一般接触 6KV,空气8KV. 耦合板比较容易过。
主要看是什么产品(桌面还是移动类? 是国内还是海外的)
处理方法不同。 不外乎隔离或泄放(图中的R221/C224 的参数是不对的)
相对 中国/日本的CPE产品难做点。

网友:
这种静电问题,较好定位,不加泻放回路,必然会打死机,USB无非就那4根线,一个一个查。

网友(2013-07-17):
引用 网友D:
    題外話︰
你的 C215 22uF 太大了,USB 規範對 VBUS 電容的規定是 1uF ~ 10uF,最佳值是 4.7uF 或 6.8uF,因 ...

    电源引脚VBUS的去耦电容应该是大一点好吧,为什么大一点更难过浪涌电流呢?

网友:
    可以通过导电布把USB座子金属同PCB大地或金属连接起来,保证大地释放电压。

网友(2014-10-24):
最近我也遇到,空气打USB 死机现像。目前加TVS管,模拟增加地线,加泡棉 加电容。都没效果。EUT是一个RGB屏下方是PCB主板,然后就是后壳(塑胶)呵,就是MID 。有没这种说法,测试时,OU 合板与屏形成一个电极而PCB刚好在中间,假如PCB 放电太慢的化就会变成差模干扰(在0.7NS,好像是这个时间 静电枪放出的电磁波无法在有限里间放掉能量造成PCB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