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库问题

楼主(2013-05-28):
我在建器件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管教命名重复而已,没事的! 你的7、8脚都是NC管脚

网友A:
ORCAD管脚命令不要同名,如果要同名可以设置成POWER,如果不想,我一般为NC0,NC1,NC2...这样

网友:
NC在原理图里面是系统调用的参数,将来导出网标时候NC脚表示不连接,所以原理图里面引脚名字出现NC,系统会认为有可能导致错误,所以告警。
封装里面NC的用DNC或者别的代替,告警看着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管脚命令不要同名,如果要同名可以设置成POWER,如果不想,我一般为NC0,NC1,NC2...这样

赞同

楼主:
谢谢诸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