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MI I2C这两条线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1.请问HDMII2C这两个脚位,要使用MOSFET?是因Chip端只能接收端有电压限制(1)

2.HDMI阻上拉I2C电压准位,一定要用5V?不能使用3.3V?因我其它两组I2C都是用3.3V是因5V好在旁,所以可以直接拉过来用的原因?(1)

3.如果不使用MOSFET直接单纯5V阻上拉I2C电压准有什(2)

网友:
两个不同设备之前I2C采用的电平不一样 需要Q 14  Q 17  作为电平转换   D22防止电源倒灌

感谢解答

网友:
用MOS管是用来做双向电平转换的。具体可以看这里: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698-1-1.html 或者这里的33楼: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6717

这个帖子也是: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7%C6%BD%D7%AA%BB%BB

感谢提供文章连结

网友:
嗯,就是电平隔离转换电路!!HDMI接口这两个脚目前有很多的处理器芯片内部有处理,据说可以兼容5V电平,但一般我还是在外面加上MOS管电平隔离转换电路,这样保险!!

了解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上面那两张电路图是不同CPU的电路,我仔细再去看一次Datasheet,里面有写到HDMI I2C那两个脚可以输入5V的讯号,所以第二张图的公版电路上是直接pull-high 5V接过去,而没有使用MOSFET。

网友(2019-12-24):
    不同电平的IC之间通讯常用这个电路做电平转换。

网友:
    HDMI的I2C电平转换,给过来的是5V电平,还要看一下接口芯片的电平要求,有的内部兼容5V电平,但最好外部加上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