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ORCAD和Allegro不能交互高亮! 请特邀版主帮忙

楼主(2013-05-28):
16.2 orcadallegro不能交互高亮,
1 原理图已进行DRC检查,并正确导入网表。
2这一步弄好了的 OPTIONS--PREFERNECES--MISCELLANEOUS勾选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3 在orcad原理图点选器件的时候,Allegro却不能高亮。

这是怎么回事啊!急用啊! 一下吧!

A:我在网上看有人说Orcad中design cache中器件的路径不能包含中文,而我的路径就有中文。不知道有这回事吗?但其他项目就可以也。

楼主:
刚才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上看到根我问题差不多,如果是这样,怎么批量修改路径名呢?我整个器件库路径都有中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D%BB%BB%A5

网友:
我本身只用 ORCAD,LAYOUT 用的是 PADS,所以 Allegro 這邊不熟悉,可能無法幫到你的忙。

關於【design cache中器件的路径不能包含中文】
=> 如果是這個問題,只好先將 design cache 中器件拖放到其他的自己建立器件庫《不要有中文字路徑》;或是將自己的器件庫有在中文路徑的,將他遷移到非中文路徑下。然後再選用自己的器件庫裡的元件替換掉有中文字的元件【就是 Replace design cache】,最會後記得清除 design cache,這樣 design cache 中器件就不會有中文字。

楼主:
但是我的design cache中有很多器件了,如下图所示。你说的Replace design cache?是说可以将整个design cache中的器件都替换吗?可以给出具体的方法吗?我没找到Replace design cache这个选项,谢谢啦

网友:
比如在AL7230上右键点击,选择replace Cach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相应设置就是了

楼主:
楼上说的这个方法我知道 ,我现在想问 的是可不可以一起把所有器件都替换掉。

网友:
沒有一次將全部換完畢,只能一個項目一個項目的換。
比起到原理圖裡面一個元件一個元件換,算是好很多了。

楼主:
呃!我试试先,如果不行话就更悲剧了,谢谢特邀版主支持

楼主:
我改成把路径名全修改为英文后,并执行了清除 design cache这步,重新导网表等多种操作,还是不行啊!这下忧伤了!有没有相同遭遇的啊!帮帮忙吧!

网友: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100-1-1.html
建議可以去詢問 rx_78gp02a 版主。

楼主:
谢谢啊!我刚才去检查了我的Oracd文件名,发现文件名末尾有一个空格,我删除就可以了。哈哈哈

不过有个新的问题是:
在原理图中点选器件后 allgero可以高亮,但切到allgero后不能高亮的器件不能直接出现在视野里,还要自己从一大堆器件里找到高亮的器件,这中情况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点评):
之前說過【我本身只用 ORCAD,LAYOUT 用的是 PADS,所以 Allegro 這邊不熟悉,可能無法幫到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