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中可以把不用的pin脚设置成一种颜色吗?

楼主(2013-05-28):
大家好,
pads2005中可以把不用的pin脚设置成一种颜色吗?这样就可以看出哪些管脚是没有走线的。

网友:
好像没有直接的方法,不过你倒是可以把不用的引脚指定一个空网络,例如:NC.
然后,指定这个网络颜色,不过会多一些飞线,和报错。检查以后,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