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 差分带状线的参考平面

楼主(2013-05-28):
在多层板内层放置 【差分带状线】,参考平面分别是为: GND/SIG/GND 和 GND/SIG/PWR(+3.3V)
请问哪位DX研究过,他们是否有区别?
习惯上比较接受 GND/SIG/GND, 用GND/SIG/PWR总感觉别扭。
多谢!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两种方案肯定是存在区别的。信号的相邻层都是GND,这样对于SI层信号是最好的效果(从信号完整性角度考虑);然,后者中,SI层的一个是GND层和一个PWR层的话。
(1)从回流角度来说。SI层与GND层自然没什么好说的;但SI层与PWR层来说的话,虽然PWR层也可以作为参考层和回流用,但用PWR层作为回流的话,就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器件内部的参考地都是GND的。而如果非要用PWR作为信号的回流层和参考层的话,需要注意去耦电容放置的位置。因为,即使使用PWR面作为参考面,最终的回路终点是器件的GND上。而电源层是通过去耦电容和地层形成回路的。
(2)SI层与一个电源层和一个地层相邻,电源层和地层之间会存在一个板级电容,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不能忽略掉的。
但实际上具体有多大的区别,需要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后才知道。

受教了

楼主:
透彻,多谢!
在一些小pcb采用G/S/P, 在SI没有发现问题。总是不放心。
现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两种方案肯定是存在区别的。信号的相邻层都是GND,这样对于SI层信号是最好的效果(从信 ...

信号回流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参考平面?假如sig与GND的距离比较近,与PWR的距离比较远,是不是SIG自动选择GND作为回流平面了呢?所以说是不是遇到GND/SIG/PWR的情况下就调整下叠层就可以避免所说的问题呢?请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两种方案肯定是存在区别的。信号的相邻层都是GND,这样对于SI层信号是最好的效果(从信 ...

关于你说的第二点我是比较认同的,没有异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回流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参考平面?假如sig与GND的距离比较近,与PWR的距离比较远,是不是SIG自动选择GN ...

我只能回答您,影响大还是小的问题。SI与PWR距离越大,当然影响就小了。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水往低处流"。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信号不会那么规矩的选择。而且通过阻抗计算软件,也可以得出PWR层对阻抗也有一定的影响。不防您可以试试。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C(2013-08-01):
如果电源层是完整的平面,没有分割,还好说,直接用软件就能计算出阻抗。
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电源层是被分割成N块的平面。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去处理参考它的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层是完整的平面,没有分割,还好说,直接用软件就能计算出阻抗。
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电源层是被分 ...

调整叠层,让信号层离地层近,离电源层远,信号离电源的间距大于等于三倍离地间距,这样信号回流基本只会在地层回流。这样电源层跨切割对信号的回流和阻抗都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2013-09-09):
引用 网友B:
信号回流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参考平面?假如sig与GND的距离比较近,与PWR的距离比较远,是不是SIG自动选择GN ...

我一直也是这样理解的,只是不知道对不对。下面的回复还没看,继续。

网友D:
http://www.sig007.com/know_con.aspx?type=321&Id=670
http://www.sig007.com/know_con.aspx?type=321&Id=672

这两个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用处,不防看看。另外:信号参考GND并非一定就好,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sig007.com/know_con.aspx?type=321&Id=670
    http://www.sig007.com/know_con.aspx?type=321&Id ...

    感谢于博士的分享!!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D:
http://www.sig007.com/know_con.aspx?type=321&Id=670
    http://www.sig007.com/know_con.aspx?type=321&Id ...

感谢于博士分享,所给链接已打不开,能否更新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