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串口设计

楼主(2013-05-29):
谁知道这个10K电阻接来是干什么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乎???

信号接口方式明白,不理解10K电阻意义何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接口方式明白,不理解10K电阻意义何在?

DTR = Output

DSR = Input

DTR = High 時,10K 不相當於上拉電阻?

你不要 10K 也可以啦!事實上也有人直接對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接口方式明白,不理解10K电阻意义何在?

就是一上拉电阻吧。串口接收端的一个上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R = Output

DSR = Input

为什么要接这个呢?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接这个呢?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呀!

不是說不接也可以??????????????????????

接的話可能有兩個原因︰

  • 哪天想斷開不用割線。
  • 有些人認為多少可以擋一下上電時的瞬間突波(Surge),保護 RS-232 驅動芯片!

不要再問,為什麼要用 10K 而不用 4.7K 這種問題!

我得預防永無止境的一直嚕下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說不接也可以??????????????????????

接的話可能有兩個原因︰

对于这个回答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担心哪天想断开?这说的会不会有点太怎么着了。
其次,上传的设计中使用的是简单的串口通信,即只使用到Tx Rx GND。对于硬件流控制方面没有使用,而设计接了一个10K电阻,按照之前的回答是上拉电阻可以说的通。上电该引脚未连接到232芯片,何来的Surge烧坏232芯片?

网友(点评):
既然你觉得他碍事 就去掉它吧 省得你内心不安稳。

网友(点评):
心中既然有答案,何必再問!

网友:
以前用过一些 GPRS模块,那2个脚要连起来,要不串口无法通信。

网友A: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其實,這個問題兩年前有人問過我,輾轉問過很多人也都沒有答案,當時上網找到一些討論回覆。

The reasons not to connect pins to power or ground directly:
  • A short to ground is likely to occur. It exceeds rated source/sink capability (or the combined source/sink capability of the chip).
  • The cost of the resister is minimal to beginning projects. I have found that the last minute design change or feature addition is 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I ALWAYS allocate space to bring out every pin used or not. Getting inexperienced people in the habit of placing that resistor makes them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reality of EE life. Experienced production personnel can weight the pros and cons and most likely already have decided what to do. A large value resistor, even left in place, will not prevent the pin from being used if the production boards need a feature added by hand later.
  • Stops gate voltages rising faster than any internal supply rails for any devices that can latch-up and so prevent an occasional failure due to bond wires melting. Latch-up is a danger in chips that have parasitic thyristors as an artifact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Most modern chips do not have this problem but its best to be safe.
  • Reduce ESD spikes, brownouts, lightning crashes, screwy things related to general susceptibility, etc...

「討論板」顧名思義就是,大家能藉由討論提昇自己的技術層次。別人講的不一定是對,但我們能透過相互的討論,學習到更新的知識,更正以前錯誤的觀念......。

我之所以說「可能」是因為,自己也知道有些人不會認同這些答案。但對於沒有更好答案之前,個人是願意去參考這些解釋。

並不是工作上所有的問題,都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但憑藉反覆的辯論及思考,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結論。

這也不是每一個從事科學或技術領域的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標嗎?

一副很深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其實,這個問題兩年前有人問過我,輾轉問過很多人也都沒有答案,當時上網找到 ...

 绝对同意!

并且感谢您的解答!3Q

网友A:
一副很深奥的样子.......

要早知道搬出幾句英文就能混過去,一開始就這樣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早知道搬出幾句英文就能混過去,一開始就這樣幹了!

有所感悟的是英文下面的那一段中文。。。。

网友(点评):
大家都是技術人,有時候講話比較直,別太在意!^_^

网友B:
三线通讯不需要硬件流控,所以这颗电阻是不是用来对串口芯片管脚进行相应的硬件配置(像版主说的类似上拉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线通讯不需要硬件流控,所以这颗电阻是不是用来对串口芯片管脚进行相应的硬件配置(像版主说的类似上拉的作 ...

順便回答樓主的一個問題,漏了回答「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的疑問。

DTR 是 Data Terminal Ready 的縮寫,一般會是 PC 端。

DSR 是 Data Set Ready 的縮寫,在某些數據機(Modem)上會被簡寫為 MR(Modem Ready)。

這兩個訊號可以有兩個用途︰
  • PC 和 Modem 用來通知對方自己已經開機進入準備好的狀態。
  • 利用它們來做流量控制(Flow Control)。

其實,多數的目的是第一項,流量控制大部份會使用 RTS 和 CTS,少數人使用 DTR 和 DSR。

DTR 需要 Loopback 回 DSR 的原因,是因為某些通訊軟體或設備會利用 DTR 或 DSR 來確認對方是否存在。如果對方沒有 DTR 或 DSR,軟件或設備不傳送資料。有些是為了省電會自動 Shutdown Com Port,筆電(Notebook)可能會這樣做。而 DOS 時代盛行的 Procom Plus 通訊軟件也是這樣,沒有 DSR 它不送資料。

所以您可以看到,訊號是 Loopback 回去給對方(猜測是 PC 端),而不是樓主的設備端,這是原因所在!

當然樓主沒顯示他們對 RJ-45 的定義,Loopback 的也有可能是 RTS 或 CTS。如果是這兩個訊號,就是怕通訊軟件有流量控制(Flow Control),會卡住不傳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順便回答樓主的一個問題,漏了回答「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的疑問。

DTR 是 Data Terminal Ready 的縮 ...

有没有关于RJ45方面的过期狗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关于RJ45方面的过期狗粮?

哪一種過期狗糧?

RJ-45 Ethernet?

RJ-45 RS-232?
.....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一種過期狗糧?

RJ-45 Ethernet?

RJ-45 Ethern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RJ-45 Ethernet

關於 Ethernet 的什麼東西?

RJ-45 Pin Assignment?

Surge Protection?

Bob-Smith Termination?
.....
....
...
..
.
你得體諒我,在 40GB ~ 50GB 的狗糧倉庫找東西,要有一點方向!

不然你就跟布拉斯基(bluskly)一樣,給個網路狗盤,我全部倒進去。

网友A:
有錢人喝水

有一次,當我去拜訪我那有錢的朋友時,女傭過來招待我
女傭:想喝點什麼?果汁、汽水、巧克力、牛奶咖啡、果味咖啡還是一般的咖啡?
我:給我來杯茶好了。
女傭:錫蘭茶、印度茶、涼茶、蜜茶、冰茶還是綠茶?
我:錫蘭茶。
女傭:你要怎樣的?白的還是黑的?
我:白的。
女傭:加奶還是鮮乳酪?
我:加奶。
女傭:羊奶還是牛奶?
我:就牛奶吧。
女傭:瑞士牛還是南非牛?
我:嗯!我看我還是要黑的(錫蘭茶)好了。
女傭:那你要加些糖精、白糖還是蜜糖?
我:白糖。
女傭:甜菜糖還是蔗糖?
我:蔗糖。
女傭:白、褐還是黃糖?
我:我不要茶了,請給我一杯水吧!
女傭:你要礦泉水、自來水還是蒸餾水?
我:礦泉水。
女傭:有味的還是沒味的?
我:...我想....我...還是渴死算了。

网友(点评):
開倉賑糧有什麼好處?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錢人喝水

有一次,當我去拜訪我那有錢的朋友時,女傭過來招待我

{:soso__5674849264980670756_1:}

网友(点评):
開倉發賑糧是一件辛苦的事,還要千里迢迢押送賑糧。而且還怕碰到災民暴動,直接就來搶糧。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