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界面中无法显示footprint

楼主(2013-05-29):
如下图,CIS界面

楼主:
CIS界面中没有footprint显示的窗口。在view中选择了footprint也没有任何效果。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将配置设置文件CAPTURE,ini,重新放置到根目录CAPTURE文件夹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配置设置文件CAPTURE,ini,重新放置到根目录CAPTURE文件夹下,就好了

capture.ini是放在capture文件夹下的。

网友:
那就在显示界面拖拉出来,有时候在边缘会看不到

楼主:
现在能看到封装了,可是又有新问题了。显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