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R5000打开一个 原理图,显示 cannot find file,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05-29):
用CR5000打开一个 原理图,显示
cannot find file(d:/zds/info/landate.rsc)
cannot find file(d:/zds/info/llnenv.rsc)

然后就什么都没打开?

本人是新手,头一次使用CR5000,老板找来一份电路图让我打开,就遇到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 15.0的版本。

请论坛打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原理图是客户提供的还是公司的,你的DG环境设置对了吗?

网友:
版本兼容不?要不升级下

网友:
DG的版本应该不需要升级,是可以兼容的。是他原理图资源的问题,因为CR5000原理图不像其他软件是独立的,CR5000需要把项目相关Symbol也放入到相应文件夹,还要做好资源指向什么的。

楼主:
一直没回复,不好意思。 是这样,原理图是公司别的部门的,他们的部门被裁撤了,要把手里的资料移交给我们。我们收到原理图后,以为像CADENCE的DSN文件一样直接打开,结果就出现了上述现象。您说的DG环境设置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他们的原理图库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回复,不好意思。 是这样,原理图是公司别的部门的,他们的部门被裁撤了,要把手里的资料移交给我们。 ...

是的。但是你的情况他们应该吧smb等文件给你们了。
你使用的是DG还是SD?

网友:
Design Editor还是SD Schematic Editor

网友:
    应该是SD,该问题就是因为环境没有设对,导致这个提示,若设定了正确的环境,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