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9):
我用allegro16.3设置了一组等长线,一共六根。
布线完以后发现除了TARGET线的其他所有线都符合等长要求,只有TARGET线的那个等长提示框是红的。
无论换哪根线作为TARGET线那根线就会不符合要求,这是什么情况啊?请大神赐教~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因为TARGET线是基准线,所以会以红色形式显示。
其它线根据基准绕好等长后,你整组显示它会变绿地

网友A:
target是标准,其他线是根据target线做等长。怎么可能target会变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是标准,其他线是根据target线做等长。怎么可能target会变红呢!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其他的线都是绿的,就TARGET线是红的。
而且我无论拿组里的哪一个根线做TARGET都是这种情况,除了他自己其他都是绿的。

网友:
你看一下约束界面倒数第二列的Length,看看其它线是否在target线的约束范围之内。如果在约束范围之内且颜色已经变绿,那你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为什么是红色,要不是设置上有错误,要不就是软件有bug。

网友:
截个图出来啊 ,16.3目前还没有存在这种bug。

网友:
你的这组线是否存在多pin连接  如那样  设定好X—net  即可  或选取最长pin pair

网友:
请确认一下这根信号线是否还有与其它的信号线设置在其它的match group里面

网友:
就是这样的吧,目标线就是红的的啊.我调的一直这样.因为它没线跟他matc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