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某个元件在原来的基础上X轴或Y轴移动几(例如1.5)毫米,如何操作?

楼主(2013-05-29):
如题

网友A:
ix 1.5 ; iy 1.5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x 1.5 ; iy 1.5

我试了下,是在点击MOVE后在执行ix1.5  才可以,
但是我很多元件仅仅选择symbol,元件怎么也没显示move命令,发现是fixed了,但是怎么也unfix不了 ,

楼主:
O  ,会了,要现点unfix,再点元件

网友B:
我是这样操作的 移动命令拾起元件后,直接命令 x 15 15
ix iy是啥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操作的 移动命令拾起元件后,直接命令 x 15 15
ix iy是啥命令?

一个是绝对坐标一个是相对坐标哦,ix iy是表示相对于原来的坐标移动多少,比如ix 50,完了之后被移动的会按照原来的坐标像正x轴移动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操作的 移动命令拾起元件后,直接命令 x 15 15
ix iy是啥命令?

好像不对,跑到原点附近了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绝对坐标一个是相对坐标哦,ix iy是表示相对于原来的坐标移动多少,比如ix 50,完了之后被移动的会 ...

哦,终于明白了ix,iy的含义了,非常感谢!

网友:
把数值算上,直接修改坐标呗

网友:
    各位大神,小的初学,对X Y不甚理解:X 横座标 Y竖座标,在输位置时:X 0会在X点的原点位置,输入Y 0 会在Y点的原点位置, 输入X -1在原点的对面?Y -1在原点对面?还有一些我该如何计算XY的方向~于博士上面讲的也是一笔带过,我买的书上面也不怎么讲(难道这个太基础了)。。。求大神给详解一下,以解心头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