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问题,平白多了一根跳线,求解救!

楼主(2013-05-29):
画了一个单面板,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在了两个错误,平白无故的多出了一段连接,但是连接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我预览了一下CAM的丝印TOP层,发现那个位置多出了一根跳线!!!可是我没画那根跳线啊,而且在PCB中也显示不出来,想删都没办法删,求救,我该怎么弄?

网友A:
铜皮上的吧,拉一根细线连上就可以了,隐藏在铜皮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上的吧,拉一根细线连上就可以了,隐藏在铜皮下面!

应该不是,现在它是报错,因为两个跳线离的太近了,我想删掉那跟多出来的跳线,可关键是只有在出CAM时才能在丝印层看到,在画的PCB板里怎么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是不是某个元器件做封装时多画了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某个元器件做封装时多画了一条线?

    不是的,这条线从CAM的丝印层来看是因为多了一个跳线,可这根跳线在PCB里无论怎么弄都看不到,想删都删不了。。

网友:
    先看一下,丝印层有那些内容.通过修改内容就知道这个线是什么属性,
    知道属性了就可在PCB中找到它,然后删掉

网友B:
    把JMP11的网络删掉,那多余的线还在吗?

网友C:
    像这种问题一般是导结构时进来的,
    之前遇到过结构中的文本,导入后文本的字线宽为0,所以看不到,
    但是可选中,
如把你知道的属性都关掉,在框先该位置,CTRL+Q就弹出内容了,就可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问题一般是导结构时进来的,
    之前遇到过结构中的文本,导入后文本的字线宽为0,所以看不到,
但是可选中 ...

是啊,文字变成一条线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这个我把其它属性都就隐藏了,还是框选不到,后来我就把那条网络全删了,然后那条线才搞没,又重新拉的连接,总算不报错了。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JMP11的网络删掉,那多余的线还在吗?

删了就不在了!又重新拉的连接,虽然不知道那条线怎么来的,但是总算是不报错了

楼主:
    @Saturday @th2010-gc01 @gui-qu 感谢各位大大的帮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