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

楼主(2013-05-29):
如图,2,3之间的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他是寄生产生的还是人工设计进去的?别人告诉我是寄生的,但是个人觉得,MOS的源极,漏极掺杂一样,怎么会存在那个寄生二极管呢?。。

网友A:
(⊙o⊙)…这基础的东西,不是凭个人感觉的。增强型FET,由于制造工艺,都会有这个寄生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这基础的东西,不是凭个人感觉的。增强型FET,由于制造工艺,都会有这个寄生二极管的

哦。。。对MOS了解不多。。。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是寄生二极管!!

网友:
寄生的叫体二极管

说的对

网友B:
这个是人为的设计进去的,因为MOSFET主要用于开关电源当中,这个体二极管主要是提供一个电流的泄放通道,在MOS的datasheet当中有这个体二极管的专门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人为的设计进去的,因为MOSFET主要用于开关电源当中,这个体二极管主要是提供一个电流的泄放通道,在 ...

Body Diode是工艺产生的

网友:
MOS管严格来说是四端元件,还有个衬底substrate,衬底与S,衬底与D极分别构成了体二极管。我们购买的MOS管一般只有三个级,是因为衬底和S连载一起的。这样衬底和S级直连,S极和D极之间有个二极管。
BTW,话说最近问MOS的好多啊。

网友(点评):
畫錯、放錯的也很多!>_<|||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dy Diode是工艺产生的

多谢,这下清楚了。

网友:
是工产生的

网友:
7楼的图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