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如何去除

楼主(2013-05-29):
修改之前的板子时发现过孔Glued掉了,需要一个个过孔点开勾掉Glued才可以删除,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式一起去掉glued选项再删除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的9.5,不知道9.3是不是一样。
右键Filter里面只勾选过孔。然后用ctrl+a全选板上的过孔,再右键特性,应该可以统一修改胶粘项

楼主:
谢谢,9.3好像也可以。谢谢妙明本心。

网友(2015-03-16):
我也试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