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出光绘铜皮边缘不光滑

楼主(2013-05-29):
铜皮边缘放大后感觉很粗糙,在另一同事电脑上出的光绘正常,在我机子上却是这幅德行,哎!求救啊

网友:
看看,我也听高手解释

网友:
应该是你cam350软件的显示效果吧。。。

网友:
    你的显卡问题吧?

楼主:
    会楼上二位,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cam350的问题,因为用同事帮我出的光绘在我机子上看是正常的,所以是我powerpcb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把灌铜外框线宽改小一点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