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有没有LED的模块啊

楼主(2013-05-29):
搞了个LED电路,库里找不到,不知道各位有LED的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在 opto.olb 裡面翻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opto.olb 裡面翻翻吧!

好的 我看看

网友:
難不成你認為全世界的 LED 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先確認你用的 LED 來源是誰製造的 , 向它們索取 PSpice Model 才對.

雖然庫裏面有一些 , 但我相信那些和你用的應該有相當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