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板接口走线选择问题

楼主(2013-05-29):
准备搞个4层板的小插板,接口使用金手指(比常规的要小,因为数量比较多60个左右)
现在有个纠结的问题,现在有两组信号走线。最初都是走TOP层
1.全部走TOP层也可以,但是金手指那边排的很满,两根信号线之间没有GND(会有串扰问题?)
2.每个信号线之间隔地GND,分两层走位置很充裕。这样有一组信号线就要全部过孔到BOTTOM层。
求解一下哪种能更好的保证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A:
你的速度很高么?电脑DDR3金手指照样打几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速度很高么?电脑DDR3金手指照样打几个过孔。

好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