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启原理图,该用哪个程式打开?

楼主(2013-05-29):
    超级新手:
请问大家,orcad 16.3
开启原理图,该用哪个程式打开?

    不好意思,问大家这个笨问题

我都用  Design Entry CIS 来看图的

网友A:
    我都是開 OrCAD Capture C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開 OrCAD Capture CIS

因为都能打开,所以不知道在使用上,是不是有差别

网友A:
    Design Entry CIS 我沒用過所以不清楚。
    OrCAD Capture CIS 和 OrCAD Capture 差別在數據庫(就是那個 CIS)是否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Entry CIS 我沒用過所以不清楚。
OrCAD Capture CIS 和 OrCAD Capture 差別在數據庫(就是那個 CIS) ...

    了解,以後改用 OrCAD Capture CIS 來使用

    不过,想再请问,CIS是什麽?重要吗?

网友A:
    OrCAD Capture CIS (Component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CIS)程式,多加入了零件資訊系統。
此一系統可以建立起電路設計者與公司/供應商之庫存管理系統連結,例如:電路繪圖轉換輸出到電路板(PCB)設計時,在Capture CIS中所繪製之電路元件的零件接腳(footprint)、電路特性之模擬結果、電路中元件符號、接線安排,以及網路結點名稱與位置等,會一併匯入Layout軟體中。透過 Capture CIS 的架構,連結到既有資料庫中所需的欄位,再整合線路圖繪製時所需的電路符號、實體零件等等,整合到唯一且經過驗證過的各個零件料號上,形成研發工程部門適用且與其他庫存系統料號匹配的零件資料庫。此將大幅縮短電路板設計流程所需的時間。

    在使用 CIS 之前要先建立 database。在一般公司裡面都會有關於零件的資料庫,所以只要修改一下,ru.4
    可以產生 CIS 系統。通常這需要有 MIS 人員去維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Capture CIS (Component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CIS)程式,多加入了零件資訊系統。
    此一系統可以建 ...

實在是太感謝您的教導,謝謝您無私的指導!

网友B:
    Design Entry == CIS OrCAD Capture
我看了快捷方式的路径,一样的。都是打开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Capture.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Entry == CIS OrCAD Capture
我看了快捷方式的路径,一样的。都是打开C:\Cadence\SPB_16.6\tools\c ...

    謝謝,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