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的PADS9.3不能设置颜色

楼主(2013-05-29):
在做好板子出GERBER时想选择颜色,结果color by net 选项直接不能选择。为什么,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盗版软件的问题啊。图上的color by net 可以选,我自己的直接不能选,是灰色的。我想设置层的颜色。有谁能指点下么

红色箭头

红色箭头

网友A:
直接出gernber是没有颜色可选的。颜色是在打印时才能选。

网友B:
是你没选择打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出gernber是没有颜色可选的。颜色是在打印时才能选。

谢谢,终于知道了,想用pads出个gerber自己腐蚀班子真是难啊,孔径根本不显示。网上什么结合CAM350,还有添加层的方法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没选择打印吧

恩,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