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大家 Design rules check 与 Create netlist

楼主(2013-05-29):
    请问大家使用 Design rules check 时,都勾取什麽项目?
    或是 什麽项目要取消掉?在转出成  .asc (pads档案)时才不会有错
以下三张,是我的内容

    Create netlist 时,大家是如何选择 汇出的档案的?
    (我是用 pads v9,所以要转成  .asc档)
我只使用到    Other 的 Formatters
    我是选择   orpads2k.dll

然後再把档名改成 .asc

网友:
    先看看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4760-1-1.html
    多多利用關鍵字去搜尋,或是有時間的時候去資料區逛逛看一些教學文件(ORCAD和PADS都有資料區),這樣學起來比較紮實。

楼主:
    知道了。
    因為遇到了用OrCad檢查(Design rules check)時,
線路圖沒有問題,
    但使用Create netlist 轉成 .asc檔時,卻有問題,
Netlist formatter reported errors -- check Session Log
不過它並沒有生成 report,所以我搞不清楚,到底哪出了問題.....

网友:
    Session Log 裡面說了甚麼?

楼主:
    請問,Session Log  得要去哪裡看?

只有動 other而已

左邊的 Outputs 中只生成之前 Design Rules check的報告而已
    按下確定後

    Outputs中沒有看到其它的報告,
還是只有Design Rules check的報告而已
所以 Outputs中 ,不是看 Session Log  的地方嗎?
    那得要到哪裡去看Session Log  ?

楼主:
    請問Session Log是指 orCad 下面空白、有時有寫一些東西的地方嗎?

楼主:
    再重弄  Create netlist
    又跳出這個警告 Destination file is read-only or drive not ready,continue?

    Session Log顯示以下: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orpads2k.dll
    Design 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013圖\CEC\練習畫\DVR-S2\DVR-S2.DSN
[FMT0023] Lib/part pin mismatch CN7 pin 5
    [FMT0018] Errors processing intermediate file
ERROR [NET0063]   Unable to write to file.
    ERROR [NET0013]   Aborting.
ERROR [NET0063]   Unable to write to file.
    ERROR [NET0013]   Aborting.

网友A:
    [FMT0023]  Lib/part pin mismatch CN7 pin 5     <=== 這個地方有問題,看一下 cn7 的第5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T0023]  Lib/part pin mismatch CN7 pin 5

感謝您,辛苦了!

    檢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