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哪位朋友可以给出一个使用murata的滤波器ADS例子么?

楼主(2013-05-29):
    哪位朋友可以给出一个使用murata的滤波器ADS例子么?

在原理图中使用murata的滤波器的S11与S21还比较正确,元件之间通过TEE与MLIN来进行联系的
那么映射到版图中怎么体现?接地点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3-10-14):
murata器件是不能在版图里进行仿真的,但连接murata器件的TEE与MLIN可以在版图里进行电磁场仿真,然后把版图仿真的结果作为symbol,导入到原理图中,加入murata器件进行联合仿真,可以参考徐兴福主编的《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第五章的联合仿真。

网友(2018-05-10):
    "ds.murata.co.jp/simsurfing/mlcc.html?lcid=zh-cn"好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