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pspice中切换开关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3-05-29):
请问一下  我想要负载从100欧姆切换到50欧姆  再过一段时间  由50欧姆回到100欧姆  用Pspice怎么实现呢

网友:
用《脈波電壓》去控制一個《電壓控制開關》的器件,《電壓控制開關》的器件負責將2個100歐姆並聯或是分開。

《電壓控制開關》的器件也可以替換成《繼電器》。

《電壓控制開關》的器件樣子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004-1-1.html 裡面有出現【就是那個 D1 和 D2 上方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