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更改单位时报警要不要管?

楼主(2013-05-29):
(图片)

网友A:
布线后最好不要改,否则可能会因为转换误差导致大量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后最好不要改,否则可能会因为转换误差导致大量报错。

是啊 都这么说,用其他软件就没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都这么说,用其他软件就没这种现象

因为allegro会丢掉原始数据而存储转换后的数据,导致误差累积,其他软件没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嗎? 您自己有沒有去換算公英制? 能整除嗎?
應該是其他軟體沒算到這麼細 , 直接的就做掉了.
其實這是不可信的 , 該有的問題就要報出來 , 如果私下處理掉了 , 出問題你也找不到.
這就是容錯能力的問題.
容錯能力好 , 看似方便 , 其實隱藏危機.
容錯能力差 , 看似麻煩 , 其實比較安全.

网友:
那就是说不能换算单位吗?

网友:
换单位有公差啊,布线密度高的话,会有很多DRC的。

网友:
我都是在实际布线之前确认好单位,这样就不需要再换单位了,过程更换,出现DRC也蛮麻烦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嗎? 您自己有沒有去換算公英制? 能整除嗎?
應該是其他軟體沒算到這麼細 , 直接的就做掉了.
其實這是不 ...

PADS原先用的mil做单位,改单位成MM再改回来,5MIL还是5MIL,PADS会一直保留用户设定的5MIL数据不变,改单位仅仅是乘以一个系数。
allegro原先设计用的MIL做单位,改成MM再改回来,5MIL变成了4.99mil或者4.98mil。再变两下误差会更大,因为它把用户设定的5MIL原始数据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转换后的数据。(正因为不能整除,所以误差才会越来越大)
这个绝对不是容错能力好和容错能力差的问题,是allegro丢弃了用户输入的原始数据。
对于pads这种,无论你怎么变换单位都没问题,但是allegro这种就绝对不一样。

网友:
一开始就把单位设定好,板子完成了就不要去动单位了。看到密密麻麻的DRC心里就发麻。。。

网友B:
如果版主認為是PADS的作法是正確的話 , 哪我也沒啥好計較的 , 青菜蘿菠各有所好.
不過我提一點 , 當你原本是用 Mils , 後來因故改用 MM 為單位 , Constraint 那時設定也是用 MM .
後來又改回 Mils , 在這個過程中 , 以您的觀點那個 Constraint 該算成哪一種單位呢?
這是我不了解的地方. Allegro 雖然有向你說的問題 , 但我把問題擺在檯面上 , 大家都注意的到 , 其實根本也就沒事. 但是若是潛藏在系統裡面 , 如果精度不高時真的是沒事 , 但萬一發生在高精密度的設計時... , 那是要誰來負責? 還是說我就是不做高階產品的設計 , 因此該問題可忽略不計?

Allegro SPB 是跨界設計軟體 , Silicon - Package -Board Design , 設計資料是可一階一階的繼承下來進行 Co-Design 的 , 這點誤差當然是要計較的. PCB 設計不在乎的問題 , 不見得 IC 封裝設計就可忽略. 那邊可是用 um 當設計單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ADS原先用的mil做单位,改单位成MM再改回来,5MIL还是5MIL,PADS会一直保留用户设定的5MIL数据不变,改单 ...

乘以一个系数。。。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这个系数应该是个常数咯。那这个常数的是精确到多少位,对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不可控的吗?

网友:
Allegro没PADS单位好设置,当时我也找了半天,在PADS里面我一般喜欢做器件用MM,布线用MIL,来回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以一个系数。。。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这个系数应该是个常数咯。那这个常数的是精确到多少位,对用户来说 ...

根据你单位精度而定,手工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版主認為是PADS的作法是正確的話 , 哪我也沒啥好計較的 , 青菜蘿菠各有所好.
不過我提一點 , 當你原本 ...

当然是以MIL为单位了,单位肯定是要统一的。
举个变态点的例子
1.1131mil=0.0283mm=1.1142mil
如果布线和约束都在mil单位中做好,从mil转换成mm再转成mil,约束的值变大了,但是实际走线的间距没有改变,也就是实际的间距仍然是1.1131mil但是约束和开始的不同了。

网友B:
您的回覆其實就說明了 , 這裡面是有問題的. 只是你在不在乎(或原廠在不在乎) 這一點點的差異.
當你做PCB Design時有時在乎也真的沒啥意思 , 因為軟片 , 製程的縮漲可能就超出去了.
但當你升到 Package Design 時 , 底片就會由膠片換成玻璃材質 , 這時候你不在意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回覆其實就說明了 , 這裡面是有問題的. 只是你在不在乎(或原廠在不在乎) 這一點點的差異.
當你做PCB D ...

学习了 ,以后尽量不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