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基咄.....

楼主(2013-05-30):
请问测试电池的电流时,在电池十极导线上加一个电阻. 再取阻两端的电压/电阻=电流,用单片机计算,这样的方式,准备不
   我的理解是,加了电阻后的电流会比不加电阻时小, 这样测出来真实吗.

网友:
没有绝对真实的,要看你的电池的内阻是多大了,我之前实验室,测试锂电池的短路电流,是用示波器测的,直流探棒夹住导线,一短路,就可以得出电流值

网友:
你是想测量电池的什么电流?最大输出电流?作为一个源,它的输出电流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最大输出电流,而且跟负载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在他最大输出电流以内的输出就完全取决于负载索取的影响了。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只是楼主说得不太清楚,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网友:
不知道你要测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是我,我会用两个不同的电阻R1,R2通过两次来测试
电池电压=电流*电池内阻+电流*串联电阻
其中串联电阻的阻值还有还有串联电阻的电压都可知(一个可以在焊接的时候确定,另外一个可以用单片机的ADC来读取)这样的话可以计算出电流,那么前面方程只有两个未知项用二元一次方程可以求解

这就另外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实现自动切换,可以用一个MOS管做开关,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来做控制,多次测试求平均值,再求解。

网友:
所以電阻要很小,才能將影響減到最低。

一般電池充電芯片或電池計量芯片是串接 20m 歐姆(0.02 歐姆)以下的電阻。

楼主:
我用的是1欧姆, 我是检测产品的电池充电电流,从而判断,它有没有充满. 当1欧姆两端的电压为0V时, 那此时流过的电流同样为o, 我就停止给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