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能不能像 Capture CIS那样配置本地器件管理数据库。

楼主(2013-05-30):
altium Designer 能不能像 Capture CIS那样配置本地器件管理数据库。管理不同器件的各个参数实在是个麻烦的问题。

楼主:
用惯Capture CIS的朋友一定会很喜欢器件信息管理这个功能,但却鲜见有人在DXP下面使用类似的功能。今天通过不断摸索,在altium 的wiki网发现了一篇很好的资料,现在贴出来给大家分享。原来 DXP的器件信息管理功能比 capture CIS 更加强大,更加好用。学会以后,制作规范、清晰、明了的BOM表就毫不费力了。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12126776

网友(2014-05-15):
    感谢楼主,找半天了。

网友A:
    在楼主提供的连接网站看了半天觉的没什么用啊,不是每个供应商都有这么齐全的物料信息,如果没有的怎么办?
由于每个公司物料信息都比较多,而我们需要建库,同时要把这些信息录进元件属性里,物料信息经常有更新,现在库里也跟着改啊,真的很痛苦,现在在琢磨怎么把这些信息跟封装库连接起来管理,这样会省去一大半时间,
    http://www.docin.com/p-41436952.html 这个连接是讲AD跟外部数据连接的文档,但是看了之后还是不会啊,不知道怎么把库里的信息一一跟数据库形成匹配,我改数据库,在AD里面就直接更新封装库啊。不知道楼主跟其他看官高手知不知道,赐教一下啊,啊啊啊 爱爱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提供的连接网站看了半天觉的没什么用啊,不是每个供应商都有这么齐全的物料信息,如果没有的怎么办? ...

    我一般是在Digikey或者是Mouser上面找器件,找到以后就将器件信息添加到器件上面去。在Digikey上面导出的信息里面已经有package或者是dimensions这些信息了。一般来说,package跟footprints是一样的意思,但在Altium上面使用的名字叫footprint,Digikey上使用的是package或dimensions,所以真正的封装还是要自己手工添加。
    至于你说的“不是每个供应商都有这么齐全的物料信息,如果没有的怎么办”,一般我是不敢用国内的料,采购是指定Digikey的part number给他们,叫他们买进口料,虽然贵一点,但质量有保证,贵一点还是值得的。

你给的这个连接的外部数据库使用跟Capture CIS使用外部数据库类似,如果贵司是使用ERP系统话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在Digikey或者是Mouser上面找器件,找到以后就将器件信息添加到器件上面去。在Digikey上面导出 ...

我提供的连接讲到的连接ERP数据或EXCEL表格的不会用,上面说到的连接是可以连接,但是怎么从ERP数据或EXCEL中把有变更的数据更新到库中还是不懂,楼主估计也没试过这样去做。
    这贴也没什么人回复,估计用到的不多,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这两个软件最好能通用。

网友(2020-10-20):
    回头试试看。看上去方法同ORCAD 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