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经过功放后变频了

楼主(2013-05-30):
2.4G的wifi模块双向射频信号出来,再进过PA-SST12LP14E,发现频率变成别的1.9G左右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难道电路设计得不对?不能直接将模块出来的信号接到RFIN吗?模块用的是村田的LBWA18HEPZ-135
测试到RFIN处的频率也被改变了,而不接PA却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的不清楚,频率具体变成多少?功率差了多少?否则不好f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的不清楚,频率具体变成多少?功率差了多少?否则不好f分析

频率变成1.9几G的了,增益倒是有的,但是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只有12dB左右。
难道RFIN前要加定向耦合器?

网友A:
你确定一下你PA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电压,电流?偏置?

楼主:
工作状态应该是正常的,检测脚是1.4几伏左右,但是对应的增益只有12,3

网友B:
应该还有其他频谱,混频了吧,或者自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一下你PA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电压,电流?偏置?

不知道是否正常,因为检测脚跟增益不对应,1.45V才12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其他频谱,混频了吧,或者自激了吧?

自激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吧

网友:
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PA,我感觉是工作状态不正常。每个脚的状态,特别是电源和地,还有电流,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存在,或者确认一下徐老师说的是否有自激?

网友:
PA的线性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功放自激后产生的频率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你有频谱仪把他带宽缩小了看就可以发现是否是自激导致的。因为频谱分析仪器是FFT后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