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9.3可以总线一起走线吗

楼主(2013-05-30):
请问,pads layout9.3可以总线一起走线吗

网友:
可以,不过这个功能不太好用,应该也很少人用吧,

楼主:
请问怎么用呢,用哪个菜单来实现

网友(2013-07-12):
在LAYOUT里面DRP,选中要走的一组线然后在BUS ROute就可以,不过哪一组线最好起始点最好同一位置(X或Y坐标)

网友:
PADS中的群组走线不好用,很差,故一般不用,不知为何PADS从2005就有群组走线,而它一直升版到9.5为独这个群组走线就是没做好,不如其它EDA的群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