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ro状态转换到drp状态会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30):
我有一个板子在pads Layout中,从dro状态转换到drp状态会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3-11-27):
同问??????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

网友:
这个是什么呀

网友:
重点检查BGA中间的地网络,走线重叠太多了就会这样,建议先把地网线走线全部删除,看看是否好了。

网友:
我原来碰到过的是 转换后 文件直接卡住 没有响应了

网友:
    错误太多就会卡死

网友:
    pads的这个问题 很严重  这个也算是他的重大缺陷   文件大点更难处理  规范点设计还好 要是改别人的板子  机器奔溃  有条件换个A某某试试吧 或者能让你眼前一亮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接地过孔打到pads上了,所以最好检查过孔,修正后再改成DRP,

网友A: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很有可能是操作不当 比如说你鼠线被操作了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很有可能是操作不当 比如说你鼠线被操作了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鼠线会被如何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