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线宽的丝印是否可以不管?

楼主(2013-05-30):
号多元件的外框丝印是0MIL, 设置了最小显示线宽后,是否可以不用管,我看它再CAM350里变粗了……

网友:
变粗了是因为你出GERBER的时候把0线宽的线设置了默认宽度,如果你不设置,0线宽的线会全部丢掉

网友:
只要你确定零件实体做得足够大,丝印在出图时设置默认线宽就木有问题

网友:
线宽为0时,除非在出gerber时在undefined line width里填入一个大于0的数值,否则当板子回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线的哦!

网友A:
是你出gerber时设置了undefined line width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出gerber时设置了undefined line width的值了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有了这个设置 凡是0MIL线宽的就可以不管

网友:
    0線寬的直接無視吧

网友:
    undefined line width设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有了这个设置 凡是0MIL线宽的就可以不管

    是的,我们基本不管

网友:
    直接無視? 這樣不好吧!

你沒有定義 Line Width 的資料是用在哪裡 , 還是要確認吧!
雖然 Undefine Line Width 是一個備用條件 , 但是他可是不管對象是誰 , 只要是未定義線寬的資料都會引用這個設定.
    但是萬一字型比較小又沒有定義寬度 , 出 Gerber 時系統直接引用Undefine Line Width  的設定 , 有可能字會糊掉, 但你在board file 上是看不出來的

网友:
    我第一次出gerber时有报错,后来根据报错才发现自己在gerber时未定义线宽(那时刚开始学习,还真不知道设计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