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零件(注意是板上没有一样的)?

楼主(2013-05-30):
虽然知道这样做不规范,但是没办法,没有OECAD文档了,只需要加个2PIN的排针就可以了,如何操作,我查了下资料,但都是讲的是板子上本来就有该零件的,现在是增加一个新的封装,就不知所措了……

网友:
不明白你问题的意思

网友A:
Place ->Manually
找你想要的,就可拉進來了,
只不過~no Rat & RefDes

网友B:
用part lobic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ce ->Manually
找你想要的,就可拉進來了,
只不過~no Rat & RefDes

我试了下,好像找不到增加的,库的路径也添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art lobic是可以的

不行,找不到增加的那个,都是本来的那些封装,路劲已添加

网友:
allegro不导入ECN网表 会让你手动搞吗?

网友D:
當然可以 , 不然 4 樓說的是空話嗎!

Part Logic 預設功能是關閉的 , 若要使用要到 User Preference / logic / Logic edit 去 enable .
然後再到 Part Logic 去選取你要加入的零件的 device file 及設定 referance , 這樣就可以在 Place / Manule 裡面找到有ref.des 的新增零件.

至於連線關係就要去 Net logic 去設定了.

网友:
把你要道入的元件另存成机械元件,再当成定位孔零件一样的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當然可以 , 不然 4 樓說的是空話嗎!

Part Logic 預設功能是關閉的 , 若要使用要到 User Preference / lo ...

呵呵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找不到增加的那个,都是本来的那些封装,路劲已添加

可以的,如果你要加入板子上没有的器件,需要建立一个唯一的DEVICE值(和已有的都不同)然后分配REF和封装,放到板子上,还需要使用net logic分配管脚的网络,可以自己建立新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