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3-05-30):
请教下大家,为何这个电源是从电阻那里进来的,这样做有什么作用那??谢谢指教!!!

图1

图1

网友A:
10R电阻组成RC电源滤波,防止耦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R电阻组成RC电源滤波,防止耦合干扰。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这样难道不会造成供电电压跌落吗?请问,什么情况下才考虑使用这种电路方式?谢谢!

网友(2016-08-17):
引用 网友B:
这样难道不会造成供电电压跌落吗?请问,什么情况下才考虑使用这种电路方式?谢谢!

小电流的IC才这么搞,一般用磁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