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晶振跟天线

楼主(2013-05-30):
大虾们,你们好,如果摸块跟 X1 顺时针转90度,X1会影响天线的接收吗?为什么?信服的理由。4层PCB LAYOUT的。谢谢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哪个是天线,哪个是X1。你这是在让大家看图说话啊
最好的方法是,将两张图都贴上来,前后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哪个是天线,哪个是X1。你这是在让大家看图说话啊
最好的方法是,将两张图都贴上来,前后对 ...

请看一下

网友B:
你这个天线是什么天线?是在PCB上面走线的呢还是那种天线延长线?还有,你模块和X1顺时针转90°貌似X1离天线更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天线是什么天线?是在PCB上面走线的呢还是那种天线延长线?还有,你模块和X1顺时针转90°貌似X1离天线更 ...

不是PCB天线,是那种可延长的,模块和X1顺时针转90°更远?X1可是在正下方哦,我现在就是不明白模块和X1顺时针转90°会不会影响到天线的接收问题。

网友B:
如果是那种天线延长线的话一般来说问题还是不大的...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那种天线延长线的话一般来说问题还是不大的...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可不可以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