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屏造成的原因

楼主(2013-05-31):
请问各位大神,造成这种花屏的原因。我们是图像卡,点屏几个小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花屏,但不是每片产品都这样,只是有部分这样,屏本身问题已经排除

网友:
视频线接触不良

网友:
难道是磁环不起作用了?

楼主:
不是这个,它开始是好的,点了几个小时或10几个小时后就会这个样子花屏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线的问题

那线会有什么问题呢?花屏后遥控都无动作了,遥控关机也不行。

网友:
他们排线的问题?断电后在开看看吧,一个个排除。
几寸屏? 8寸?
信号输入输出多看看吧,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软件里有bug

网友:
就是可靠性不好。没有做过高低温试验

系统挂掉导致,多半是DDR的问题。

DDR,晶振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
是个什么东西啊?

重复前几行和全一个列的

网友B:
多半是DDR内存的问题,还有主芯片过烫也会造成,加散热,换DD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DDR内存的问题,还有主芯片过烫也会造成,加散热,换DDR试试

DDR换了试过,还是这个样子,点几个小时就这样花屏了,但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这样,只有一部分这个样子。通过电源外接来降低温度,还是会花屏,不知道怎么办了。DDR,和主芯片的温度降到了40度,还是几个小时后花屏。

网友:
    晕,是不是软件有个bug,定时的东东,几个小时计数满溢出,进入死循环。很有规律估计就是软件了

网友B:
    那就用示波器测输出RGB数据跟时钟,主芯片的晶振也量一下,各路电压也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波形不对,若是不清楚各路波形,就拿个好板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示波器测输出RGB数据跟时钟,主芯片的晶振也量一下,各路电压也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波形不对,若是不清 ...

    没有RGB输出,AV输入,LVDS输出,电压跟纹波跟好板差不多,晶振没问题。

网友C:
DDR部分的layout检查下。照这个现象,内存中的显存部分数据不对劲,或者是传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部分的layout检查下。照这个现象,内存中的显存部分数据不对劲,或者是传输问题

如果是DDR LAYOUT问题的话,应该板子都不行才对,现在是有部分出现这种花屏。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是DDR的问题,一般都是scaler 採用的DDR 速度過慢及频宽太小有蛮大的关系!

网友E:
如果不点屏呢,静放是否会出现花屏呢。

网友:
如果确认屏没问题,那建议楼主去检查下主机上的所有电源,最好是和主芯片相关的,特别是开关电源。

网友:
我上面判断有错,觉得ddr与主芯片数据转输有问题,你试着加焊DDR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是DDR的问题,一般都是scaler 採用的DDR 速度過慢及频宽太小有蛮大的关系!

我也持这样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点屏呢,静放是否会出现花屏呢。

不播放大流量数据,应该不会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DDR LAYOUT问题的话,应该板子都不行才对,现在是有部分出现这种花屏。

楼主,考虑过ddr焊接不良的原因没!

楼主:
DDR不是BGA封装的,是那种SOP封装的,焊接不会又问题,也换过新Flash

网友:
    应该是板上原器件的质量问题!还有板子的EMC有可能没做好!

网友:
    DDR时钟接个10PF电容对地试试。

网友F:
    从你现象来看,不是所有板子都这样,说明你电路设计是OK的,花屏后,CPU是不是死了?如果是,定位下CPU温度,如果温度是正常的,那DDR问题就比较可疑了,DDR时序参数临界,这也说明了不是所有板子都出问题,毕竟PCB板还是有离散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现象来看,不是所有板子都这样,说明你电路设计是OK的,花屏后,CPU是不是死了?如果是,定位下CPU温度 ...

这就是说等长没做好?

网友G:
    chipset core power and powergood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ipset core power and powergood都正常?

正常

网友:
大家基本上都持ddr或sdram的问题!我是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