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两块PCB 拼在一个上面怎么搞?

楼主(2013-05-31):
不通过原理图,把两块PCB放在一起,再修改网络,能否实现?
如果导过去了,相同位号的元件是否会报警或者自动增加(例如有两个J10, 其中一个会不会变为J11?)?
相同网络是否会连在一起?
小弟知道这样做不规范,但是图纸只有PDF文档,改动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而且时间紧迫,没办法才问这样的问题,请这样搞过的说下经验

网友A:
    1  可以将其中一块板卡做成模块,直接从本地调用(这种方式位号是个问题)
    2  通过光绘文件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将其中一块板卡做成模块,直接从本地调用(这种方式位号是个问题)
    2  通过光绘文件拼板

求第一种方法详细步骤

网友:
    建议用第二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将其中一块板卡做成模块,直接从本地调用(这种方式位号是个问题)
2  通过光绘文件拼板

    你好,我试了下,可以导进去了,但是没有元件和丝印
    步骤:
1,tool-creat module
    2,选好一个点,弹出XX.MDD,保存至库A, 第一块PCB的库也保存至A;
    3,第二块PCB添加A库,PLACE manually 勾选高级设置里的library,选择module definition 的那个XX.MDD,  放进去,但问题又来了,输完名字后quick view里没显示 ,放到PCB上 只有走线过孔 和 板框   ,没有元件和 丝印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下,可以导进去了,但是没有元件和丝印
步骤:
1,tool-creat module

你建立模块的时候需要把所有东西都选进去

网友:
    建议:在同一个原理图里面修改好网络,比如GND:两块板分开命名:GND1,GND2,电源:+3.3V,3V3,然后生成网表,这样做就很顺利,仅供参考,勿喷,我们一般都这样处理。

网友:
    好像可以用PADS的Reuse功能把其中一个板定义为一个复用模块添加进来,然后再ECO状态下添加连线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