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工作区零件(Part) 同步更新(或比对) Libray(封装库)

楼主(2013-05-31):
如果在工作区中选中零件, 右键Edit Decal, 进入Decal编辑 ,更改某些pin长度后,储存后关闭,假使我的DECAL名称为C0603,关闭时会出现Select 或 ALL选项,
我通常选ALL,这样工作区内的C0603零件会一起被我更改

但是我更改工作区的Decal, 我的封装库(Library),并不会因此更改.

相对地, 我跑去封装库(Library)更改C0603的PIN长度, 工作区内的零件也不会因
为,我更改了封装库(Library),而有了改变.

通常这种加载封装库

以前使用过allegro ,里面有个功能是 (工作区同步更新封装库)
不知道 pads有没有这个功能,望各位先进 ,给点指导.

楼主:
通常这种加载封装库

這句刪掉

网友:
    这是一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等高手回答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在allegro中如何同步更新封装库啊?

网友B:
    ECO toolbar的change component项,选中点器件,再右键Library brower,新窗口中update打钩,再replace即可将库中的更改同步至pcb图。
    封装使用中有微调现象正常,但pcb图中对封装的更改不能同步至库中,否则就没了依据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在allegro中如何同步更新封装库啊?

    呵呵 我忘了 看過別人用過 西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O toolbar的change component项,选中点器件,再右键Library brower,新窗口中update打钩,再replace即可 ...

我想 最好的回答 也是您的方法
    非常好

    不過從工作區更新到封裝庫 使用右鍵Save to library
封裝庫更新到工作區  使用Tools\Update from Lib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