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窗口显示不全,有TX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楼主(2013-05-31):
pads9.3 窗口显示不全,有TX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你这个最少也是9.4的,9.4以上界面变更了

楼主: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是差补丁还是?

网友:
    我估计是显示器的分辨率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应该是系统字体的问题,换一种字体试试看

网友:
    4楼说得对,一般是显示器的分辨率问题,你可以设高一点。

楼主:
    真的是分辨率的问题,我125%显示了。谢谢ljq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