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测试工具

楼主(2013-05-31):
大家好,我想问下。在无线测试用到的art程序,里面的命令怎么使用,有木有说明的

网友(2013-12-12):
顶一下,也需要这方面知识,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2014-05-21):
你测试2G 还是5G。

网友(2015-04-13):
art测试一般是根据命令进入 如果是9344 9341 9342 9382 9582 这些进入命令都差不多 9587进入不同  因他可以支持11AC 比9344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