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一致性不好:生产出来发现2%的机器很卡,其他机器OK,大家有没有类似经验?

楼主(2013-05-31):
MID一致性不好:生产出来发现2%的机器很卡,其他机器OK,大家有没有类似经验?

网友A:
其實這樣的敘述不容易判斷,最好有軟件同仁先分析是怎麼死的。(最後一個動作是什麼?)

"很卡" 是什麼意思?死機,動都不動?突然關機沒任何預警?......

我們遇過不少內存出問題的案例,問題也涵蓋軟件、貼片和 PCB Layout 各種不同的狀況。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喵~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樣的敘述不容易判斷,最好有軟件同仁先分析是怎麼死的。(最後一個動作是什麼?)

"很卡" 是什麼意 ...

“很卡”是动都不动,然后死机黑屏,需要重新按开机键才能开机

网友:
多数是DDR不良,或者贴片质量不过关!!

网友B:
有可能是DDR频跑不起来。

我的確有點懷疑,但不見得是 DDR 內存的問題。^_^

网友:
连上串口呀看打印呀。DDR有问题是起都不会起来的。这种硬件看DDR 和CPU的电源。还有软件是否崩溃了。

网友:
实际生产中,许多的死机都和DDR有关,尤其是中国市场上的DDR,很难说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一部分DDR,烧不同的程序出现的情况不同。但实际测试结果,都跟DDR有关。更换后基本正常。这里有工艺原因造成的:包括PCB的一致性,也有供电造成的,但更多的是DDR本身不良,或者本来就是次品吧。有过一次量产30K的MID,出现6%的死机现象,更换不同品牌的DDR没问题,最后DDR厂家给出的方案是提高DDR供电电压0.15V。希望上述有帮助。

网友C:
yong de yong用的什么处理器?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DDR频跑不起来。

有可能电源纹波过大,也会影响系统行的稳定性。

网友:
可以专门写个ddr底层测试程序一测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ng de yong用的什么处理器?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谢谢ha ,我试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用安霸的A5S做的网络摄像机,也有约8%图像很卡,死活找不到问题。已更换CPU,内存,PHY。

网友:
RAM 及電源 +layout 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