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常温下使用有重启或者死机的现象,该从哪些方面优化?

楼主(2013-05-31):
MID常温下使用有重启或者死机的现象,该从哪些方面优化?

网友A:
打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信息......

最后的打印信息乱码

[160751.35228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0944.112884]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0944.84587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1137.60160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1138.332053]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1331.066363]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1331.765972]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1524.512305]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1525.227739]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1717.990338]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1718.710215]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1911.449131]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1912.183597]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2104.922374]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2105.65900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2298.411714]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2299.16514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2491.900494]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2492.588302]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2685.369625] ddrfreq: change freq to 324 MHz when normal
[162686.074385]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162878考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打印信息乱码

[160751.35228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狗老大已经在你的另外一个贴里面传授了他的绝世神功 请注意查收!

网友(点评):
欲練神功,必先自宮。若不自宮,亦可成功。雖已自宮,未必成功。......書一定要好好看!>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打印信息乱码

[160751.352280] ddrfreq: change freq to 240 MHz when video

我可以問一下﹕

這些訊息是每隔一陣子,你按開機鍵去喚醒機器查看狀況。然後就在某一次喚醒的中途就突然死機了,是不?

因為打印訊息顯示 DDR 內存速度一直變化,不是很了解它的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問一下﹕

這些訊息是每隔一陣子,你按開機鍵去喚醒機器查看狀況。然後就在某一次喚醒的中途就 ...

在循环播放视频的状态下进行老化,播放视频时候DDR是一个频率,不不播放视频时DDR是另外一个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循环播放视频的状态下进行老化,播放视频时候DDR是一个频率,不不播放视频时DDR是另外一个频率

  • 可以的話,固定 DRAM 頻率或降低 DRAM 頻率試試看。
  • 如果懷疑是貼件的問題,進環測箱高低溫做幾個循環看看。加速老化,是的話可能永久掛點,連開機都不能開。

明天發貼幾個我們發生過的案例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可以的話,固定 DRAM 頻率或降低 DRAM 頻率試試看。
  • 如果懷疑是貼件的問題,進環測箱高低溫做 ...

  •  谢谢版主,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可以的話,固定 DRAM 頻率或降低 DRAM 頻率試試看。
  • 如果懷疑是貼件的問題,進環測箱高低溫做 ...

  •  版主,方便把你们的案例给我学习下吗?等了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方便把你们的案例给我学习下吗?等了一天

太忙忘了回!

我們遇過幾個會當機的狀況,排除軟件和貼件的問題,和內存有關的有三個。

    • 客戶 DDR 內存資料線 D8 走線過長(比最短的資料線長 800 mil)。
這個問題在低溫測試時 DDR 內存會發生錯誤,且錯誤位置一律發生 D8。
    • DDR 內存 Driving Strength 太強。
此種狀況是不斷重覆做 RAM Test 時,偶爾會有錯誤發生。DDR Driving Strength 是可以透過軟件調整的,而且同一個值不一定能適用所有廠家。例如 A 廠家用 1/2 Driving Strength 沒問題,但 B 廠家要用 1/4 Driving Strength 較穩定,這種狀況是有可能的。(大部份是適用同一個值,但偶有例外。)
    • NAND Flash 有偵測不出來壞區塊(Bad Block)。
這個問題後來送回原廠分析,他們說是出廠做測試時,沒把所有的壞區塊都找出來。

要查這種問題,自己發展內存測試軟件(Memory Test Software)是有必要的!

网友:
    超级狗是真正的超级狗啊,顶超级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