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LOGIC ECO TO PCB

楼主(2013-05-31):
怎么出现这个问题呀

新建文件夹 (3).rar

楼主:
怎么没大师分析分析呀

楼主:
ECO  TO PCB报错,说什么库中找不到元件类型 ELECTRO1 - 无法检查下列元件,怎么回事呀

网友:
如果不是元件没有存入库文件的问题,就把正确的库文件在原理图和PCB中重新导入一下
至于网络符号问题,画原理图时最好注意一下,统一规范!如你的AGND用了2种符号没有统一!

网友:
你的元件没有对应的PCB封装,肯定转不过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