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附件是用村田元件画的一个简单电路,如何实现layout中的正确仿真?

楼主(2013-05-31):
    附件是用村田元件画的一个简单电路,如何实现layout中的正确仿真?

在原理图里面可以正确仿真

网友(2013-10-09):
引用 网友A:
    谢谢,拿走看看

    分立器件不能进行版图仿真,可以先把走线进行版图仿真,然后再在原理图里进行联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