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提供一个DEMO电路

楼主(2013-05-31):
各位大侠好!
求一个 使用UTC1869 升压电路的DEMO图,用来作TFT-LCD的背光驱动功能 要求输出能达到  52.8V, 300mA ,以驱动4~6个LED灯。
非常感谢!膜拜!

网友(点评):
輸入電平範圍咧~???

楼主:
每个灯使用 60mA电流(52.8V),至少4个LED灯,最多6个LED灯。

网友A:
 52.8V 好高,以前做过7,8寸的TFT LED ,10V 200mA 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8V 好高,以前做过7,8寸的TFT LED ,10V 200mA 的样子。

20 吋以上的面板應該就有了,公司有一個計劃是用到這麼高電壓的。

楼主:
输入电压12V (使用12V/5A的电源适配器)
确实是20寸以上的LCD;
多谢zgq800712和超级狗,对了zgq800712大侠,你的图好黑啊,看不清
只需要DEMO电路图,输出时的电压,电流方面,我可以自己调试。先多谢大侠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12V (使用12V/5A的电源适配器)
确实是20寸以上的LCD;
多谢zgq800712和超级狗,对了zgq8007 ...

UTC1869 芯片資料網路上連找都找不到,小弟愛莫能助。

如果你可以用別顆我有!

楼主:
我有1869的SPEC,

UTC1869最新 Spec.pdf

楼主:
辛苦超级狗哥哥,帮忙搭个DEMO图,多谢!

楼主:
其实我正在摸索,试验,不过我经验很少,有大侠的可以进行比对和参考,肯定事半功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正在摸索,试验,不过我经验很少,有大侠的可以进行比对和参考,肯定事半功倍了

它不是有建議電路???你還需要什麼幫助???

网友(点评):
可能想問有什麼好處 @_@

网友:
上了才说,有问题才是学习的最佳途径

网友:
无语,有典型应用图,楼主是懒得计算吧?想要个现成的图来应付?

楼主:
已经调好了,呵呵

网友(点评):
無病呻吟啊~>︿<

网友:
datasheet 应该有

网友:
楼主,你做的产品LCD应用在哪里的?TV?
60mA,52.8V这种LED很少见,应该体积和发热都挺大的吧!

楼主:
是一个二十几寸的的LCD显示屏,再嵌入其它产品,做成一体化。确实是比较大。发热目前测试中。+ M' K3 N: k% Z" k/ q
多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