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电源转换,纹波有点大,传上原理图和PCB图,请大家斧正。

楼主(2013-05-31):
    用AOZ1050PI设计的一款DC-DC电源转换,输入9~18V,输出1.2V,AOZ1050开关频率500KHz,现在用示波器测得输出大概有100mV,Vp-p在485KHz左右的纹波。

请问各位专家:
    1、这个指标的纹波是否在设计许可的范围之内?在一般情况下,DC-DC电源转换的纹波在一个什么范围内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2、从原理图上,PCB图上,这个设计是否还能够进一步优化降低纹波?还请指出。

敬请各位斧正。

网友A:
100mV 的紋波(Ripple)對數字線路應該沒什麼問題,對模擬線路就看情況了,有的線路很敏感需要更低。但芯片資料展示在滿載(Full Load)狀況下,紋波(Ripple)可以壓到到 20mV 左右。

佈線建議︰
    • L2 在上方但 FB 在 AOZ1050 Pin 4,造成反饋路徑繞了一大圈才回到芯片。將 L2 移到下方,可以縮短反饋路徑。
    • AOZ1050 Pin 3 Power Return Ground 只有單點落地顯得太單薄,要注意一盎司(oz)銅厚下,10 mil 的落孔只有 0.8A 的承受力,如果是使用十字線接地,就 4 條十字線加起來可承受的電流。宜將地鋪大,並多打導通孔與背面的地連通。
    • 注意芯心片資料上的 AOZ1050 Pin 4 PGND 與 R5 落地的畫法,它們是用不同的地符號。意思是說他們建議你用隔離的地(Isolation Ground),做法上就是 R5 和 Pin 4 拉在一起,然後單點落地。
    • 輸出應該先過濾波電容 C58、C59 和 C62 再給其它線路,注意到你的輸入電容 C56 和 C57 就做得不錯,可以參考它的做法。
    • 注意線寬與承載電流的關係,輸入與輸出線寬需要計算。不曉得 C60 "+" 號旁邊那條細線是做什麼用的?看起來很細。
    • 佈線大原則︰
      讓輸入或輸出濾波電容和地造成的迴路越短越好。

    仍需檢視的部份︰

    • L2 電感宜選用有屏蔽(Shielding)的封裝,避免漏磁(Magnetic Leakage)干擾。
    • L2 電感的額定電流(IDC1 和 IDC2)宜被檢視,避免峰值電流(Peak Current)超過或溫度升高,造成電感量不足產生紋波和噪聲。
    • L2 直流電阻(DCR)宜被檢視,太高效率不好、容易發熱。
    • AOZ1050 Pin 5 COMP 上的補償電路,芯片資料上有計算公式,宜試算一下是否搭配得宜。
    • 電解電容 C56 和 C60 的 ESR 越小越好,如果您真的很在意紋波及噪聲的大小,電解電容儘量選用可靠一點的廠牌。

    狗版主~~~~威武!!!
    太给力了

网友:
    版主就是NB啊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的超级狗大侠的提出的建议,提得很中肯。

1、在改版中改善。
2、3号引脚标示的为AGND,所以只用了一个0.5/1mm的过孔接地。
    3、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留意到了AGND和PGND,但没有仔细考虑到直接多点接地带来的影响,这点在改版中改善。
4、当初C58,C59放在底层是考虑到离电感近点,这里在做法上有点欠考虑,应该在电感输出区域顶层和底层小范围铺铜,然后用过孔连通,这样顶层和底层分别放置的电容滤波效果应该更好一些。当然按照狗大侠的说法输出先过C58,C59和C62,这样更好。
    5、电流输出应该在1.5A以下,走线宽度在30~35mil左右,C60“+”号旁边的那条细线是引出去的一个Test Point。

最后对版主大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谢意,EDA365在一群热心的,高水平的大侠的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因為芯片上的圖除了 R5 落地和 PGND 是用不一樣的地符號,其它的地都和 AGND 的符號一樣。所以 AGND 有可能才是 Power 的 Return Ground,這點要留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的超级狗大侠的提出的建议,提得很中肯。

1、在改版中改善。

兄台也不用客氣啦!以前有人上傳 PCB 圖請求 Review 協助,但因為這工作需要心無旁鶩且較耗費時間,過去都沒有幫上忙,今天早上剛好閒來無事就看了一下。

    不過要讓老闆知道放著公司裏的事不做,還幫外人 Review,吾狗命休矣!

楼主:
    狗大侠是人才了,老板都得小心供着呢··

重新修改了下原理图和PCB图,准备打样测试下,如下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大侠是人才了,老板都得小心供着呢··

重新修改了下原理图和PCB图,准备打样测试下,如 ...

    快變成牌位被供起來了,哪天要被裁員都不知道。

通常老闆不需要人才,只需要廉價勞力!

网友B(2013-07-01):
    路人路过,提个问题。这个原理图里在芯片输出管脚内部开关打开的时候,回流路径是什么样的。不是应该由电感储能供电然后再开关打开的时候提供续流吗,一般会有续流二极管的。这个原理图里面是不是芯片内部解决了啊。还是怎么办的。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路过,提个问题。这个原理图里在芯片输出管脚内部开关打开的时候,回流路径是什么样的。不是应该由电感 ...

    这个是同步整流的,在芯片内部用NMOS代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同步整流的,在芯片内部用NMOS代替了。

这么快啊。呵呵,刚刚发帖就有回复了。原来是这样啊。我没有下载datasheet, 要是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楼主自己用了这样的内部有NMOS的,觉得和外面接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啊。呵呵,刚刚发帖就有回复了。原来是这样啊。我没有下载datasheet, 要是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楼 ...

    没有太大的区别,用同步整流的损耗会比续流二极管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太大的区别,用同步整流的损耗会比续流二极管低一些。

    好的,多谢了。又学习了一个,同步整流。

网友:
    如果很在意纹波,π型滤波,在IC和电感间,加一个RCD电路,吸收一下尖峰,不过说实话,纹波大是开关电源的一个主要的缺点

网友:
    第5脚(comp)接个几十pf的电容对地更好些

网友:
这么大的纹波完全可以接受的,开关电源这个都是存在的,如果在意文波的话那就在加一级线性电源可能会比较好点

网友(2014-05-28):
又学习了一个,同步整流

网友C:
    建议楼主将C60换成两个陶瓷22uF电容并联,不建议用电解。
    可以在不改布局情况下,将电容换了试试。
    另外,纹波测量,跟测量方法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地参考点的选择。
    (这个啰嗦下,前阵子,做的一个DCDC,芯片是踢哀的TPS54527,输出用的钽电容;测量纹波用的是就近找地参考,示波器的夹子夹到钽电容的负,示波器探针测电容的正,结果纹波80mV+;将钽电容换成陶瓷,测量方法同样,纹波60mV+……没达到手册的指标。。。。后来,改了测试方法,用示波器带的测小信号专用的夹具,纹波一下子到25mV以内了。。。。说明测试方法很重要,测试方法不得当,会走错路的。)

网友:
这电路是降压线路,9V转1.2V,如果升压就要加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感了。(3V转5V)

网友D:
楼主,你重新打样,效果估计也是一样的。
100mV的纹波对于1.2V来说,很大了。不管数字还是模拟的。解决的方法就是C59改成10uF的,如果电流大(纹波电流也大)需要多并联几个降低ES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将C60换成两个陶瓷22uF电容并联,不建议用电解。
可以在不改布局情况下,将电容换了试试。
    另外 ...

    感谢您的支持,一年以前的老帖子了,后来将电感换成了22uH的,纹波基本控制在了20mVp-p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重新打样,效果估计也是一样的。
100mV的纹波对于1.2V来说,很大了。不管数字还是模拟的。解决的 ...

    感谢您的支持,一年以前的老帖子了,后来将电感换成了22uH的,纹波基本控制在了20mVp-p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支持,一年以前的老帖子了,后来将电感换成了22uH的,纹波基本控制在了20mVp-p的样子。

把电感加大,确实是个很方便解决的方法。但是负面的影响是比较多的,体积增大,动态响应差,短路后电感温升很大容易损坏甚至爆炸(这个是极限的状态下)。按照基本公式,取纹波电流为(0.3-0.4)*IOUTMAX,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电感,稍微取大点。
你之前的图纸的问题有两个1 电感过小(具体根据公式计算),2是输出没有没有大的陶瓷电容。PCB layout的影响是很微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感加大,确实是个很方便解决的方法。但是负面的影响是比较多的,体积增大,动态响应差,短路后电感温 ...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

    我不是前辈,我只是个小弟

网友:
    100mv算大的了,我的建议是将100uF电容加大,在100uf和1uf电容之间在添加一个22uf的电容,避免谐振,这样比较好点。

网友:
    好的,多谢了。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A:
    100mV 的紋波(Ripple)對數字線路應該沒什麼問題,對模擬線路就看情況了,有的線路很敏感需要更低。但芯片 ...

万能的狗大大,5G和2.4G的WiFi天线,从主控芯片输出端到天线的座子,中间的匹配网络怎么搞啊。。。。

网友:
    纹波测试也是很重要的,不要本来很小的纹波,测试方法不准确,所以。。。。

网友(2014-08-13):
    超级狗版主厉害啊,给顶一下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A:
    兄台也不用客氣啦!以前有人上傳 PCB 圖請求 Review 協助,但因為這工作需要心無旁鶩且較耗費時間,過去 ...

师傅牛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0mV 的紋波(Ripple)對數字線路應該沒什麼問題,對模擬線路就看情況了,有的線路很敏感需要更低。但芯片 ...

敢问师傅,本公司某些人才,要求输入电容跟输出电容的必须要共地,我想问一下,输入电容的地跟输出电容的地会不会彼此相互干扰呢,,我理解降压dcdc电路的输入电容哪随着mos管打开关闭,应该是有较大的脉冲电流电压的,对不,而输出电容哪里应该是相对纹波较小的直流,,,师傅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敢问师傅,本公司某些人才,要求输入电容跟输出电容的必须要共地,我想问一下,输入电容的地跟输出电容的 ...

你们公司的人才说的对,输入和输出的电容必须共地,而且要靠的很近。
    这里主要是考虑两个环路:
1 打开MOS管,CIN-MOSFET-LOUT-COUT-GND-CIN
2 关闭MOS管,LOUT-COUT-GND-DIODES/MOSFET-LOUT
PWM使得MOS的开关和闭合,导致环路缩放,这样会引起辐射,缩放的比例减小可以减小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的人才说的对,输入和输出的电容必须共地,而且要靠的很近。
这里主要是考虑两个环路:
    1 打开 ...

我一直对于回路面积的计算很不解,,有资料说器件放一排,从地平面回流,这样面积最小了,fallen大师,对于回路面积的计算,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那样布局会回路最小,如果在把开关器件放在同一面(不一定回路最小)与为了回路最小把开关器件放两面,在输入输出,或者sw点处打过孔,这两种选择应该那种更好

网友:
    小功率的电源,可以参考图片
    另外你说的外挂MOS的没有实际操作过,如果你有,可以上传一下,实际来个操作。

网友F:
    这个layout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2015-06-28):
引用 网友A:
快變成牌位被供起來了,哪天要被裁員都不知道。

狗大:您多慮啦!眾多兩岸以及國際的幫粉絲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layout是有点问题的。

    什么问题啊  你直接指出啊

网友:
    我们正常在DC-DC做layout的时候,要讲究开关回路最短,目的就是减小环路的路径。比如CIN和COUT的gnd和芯片的PGND构成的整个回路们必须要做到最短路劲,并且FB的走线需要避开这个开关回路,否则很容易受到干扰,我们再做DC-DC demo board时就特别注意这样的处理,这个芯片还分AGND,那么这个回路就尽量在PGND的管教地方做到工地。0欧姆和磁珠都是可以的。上面这些说起来很容易,要很好的研究demo board的设计,这方面都是考虑很久之后才去这样走线的。

网友:
    这个。。。要考虑的因素这么多?

网友:
    学习了,同步整流

网友(2016-01-22):
    斧正用在这里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支持,一年以前的老帖子了,后来将电感换成了22uH的,纹波基本控制在了20mVp-p的样子。

电感值大,是可以降低纹波,不过动态响应不好

网友(2020-08-08):
    看看FB电阻的精度,还有你的PDN设计过程是否严谨